请教不对称叠层的问题

楼主(2010-04-11):
各位大侠,
今天突然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不对称叠层在实际应用中是否可行?
具体来说,就是,比如我想做一个八层盲孔板,以前的方案是这样的
-----------------------------------------------------------------
(对称叠层方案)
1top
--0.13mm
2s1
--0.13mm
3s2
--0.13mm
4s3
-------0.8mm
5s4
--0.13mm
6s5
--0.13mm
7s6
--0.13mm
8bottom
-----------------------------
总板厚约1.6mm,盲孔:1-4
---------------------------------------------------------------------------------
如果我把叠层设计成这样:(不对称叠层方案)
1top
--0.13mm
2s1
--0.13mm
3s2
--0.13mm
4s3
--0.13mm
5s4
--0.13mm
6s5
--0.13mm
7s6
-------0.8mm
8bottom
-----------------------------
总板厚约1.6mm,盲孔:1-7
=======================================================
不对称的方案一个明显的优点是盲孔层数增多(对0.5mmBGA扇出很有好处)
这样,第二个不对称叠层方案不知是否可行,好像听说不对称叠层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容易因为不对称的张力(拉力)等处问题,不知是否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还存在其它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我想在下个板子中采用这种方案,还望大家发表下看法,多多指教。

楼主:
问了厂家,这种做法有张力的问题,不要采用。

网友:
常规下0.5mmpitchBGA封装使用通孔或1-2盲孔就可以解决;楼上的采用1-4和1-7这种做法,不光是层压时会产生不平衡的应力,最终结果将导致板翘曲。还有一个问题容易被大家忽略:钻孔与板厚的关系。
设计这类板按下列顺序思考,有利于设计。
1、你使用的是激光孔还是机械孔;
2、激光孔多大,能钻多深;
3、机械孔多大,能钻多深;
4、层压是否对称(平衡);
如果楼上的愿意的话,可以将文件附上;可以根据文件给你一个合理的叠层。

楼主:
谢谢版主,还是版主好啊,哈哈。
我们用机械孔,0.1mm,可以钻0.6mm厚。上个板子是用的1-4层盲孔出线,过孔0.1mm/0.25mm,走线0.08mm/0.08mm,板子总共8层,最小通孔0.2mm/0.4mm。我们要求总板厚不小于1.6mm(1.5xmm也可以)。
其实上个板子已经出来了,由于上个板子出线也不是很容易,没事了就在瞎想,看有没有性价比更高的方案,或者更容易出线的方案。

网友:
是一种方案,能否继续优化只能根据文件确定。同时还要结合加工工厂能否用激光钻等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