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tfix_SPB16.30.005_README_CCR

楼主(2010-04-11):
Hotfix_SPB16.3的changelog

网友:
005主要支持win7

网友:
楼主,发这个贴是什么意思?是想告诉我们补丁5更新了那些bug?
如何看?

网友:
楼上的朋友,16.3 还是有一些BUG的,如果你使用的时候发现一些BUG得不到确认,这份资料就可以帮助你了解到一些信息,知道哪个补丁一定要打,打了可以避免,不打的话自己想办法去避免。
目前我发现的一些问题:
1.  3d viewer 中 ROUTE KEEPOUT 会被当作PLACE BOUND
2.  3d viewer 中QFTP, SODIMM DDR2 有时候管腿方向显示会被旋转90度,
3.  concept hdl 中 copy 命令 跟 copy all命令效果一样,这个跟15.7不一样,替代解决方法:Location属性要手工删除后 repack。

还没用16.3出过板,PCB的BUG自己还没总结,坛子里用过的,发现致命BUG的希望能共享出来。
如何看?里面写得很清楚。
举个例子
746444  ALLEGRO_EDIT OTHER            show element fails to display info on a via if it is in a module.
如果用SHOW ELEMENT 命令显示模块里面的VIA,不会得到VIA的信息。不打补丁可以尝试用PAD STACK来查看。
745148  ALLEGRO_EDIT GRAPHICS         Allegro ptf driven HEIGHT value not pushed into 3D Viewer
告诉我们:16.3中 在PTF 文件中可以用HEIGHT属性驱动3D VIEWER 的显示。一个PTF文件搞定,不用逐个文件修改,这个对电阻,电容这些值很多,高度也很多的器件,操作起来很方便。

总之,ALLEGRO软件更新很快,新特性也很多,这些新特性虽然是出于一些提高工作效率的需要,但是文档经常跟不上,每一份新资料都很珍贵。就开发来讲,也许好多新特性用不上,没必要用最新的,要学会选择适合自己的版本。16.3的ARC SLIDE很吸引我,我装好后最先试的就是这个特性,相信有不少朋友在15.7遇到高速差分弧线编辑的问题,也有人想用SKILL解决,但是没看到比较好的方法,别的不敢说,我觉得16.3在差分线编辑上是他很大一个亮点。

网友:
这个资料很好,有用
谢谢!

网友:
问一下,如何PJ啊,可直接安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