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画一个多层板一般要花多长时间?

楼主(2010-04-11):
画四层板(或六层),常见的pmp产品那种,一个多媒体soc的cpu加2片DDR,一片flash和其他什么外设的。一般要花多长时间?原理图花好了,封装也有了,就拍元件和拉线出geber;

我现在碰到一个高密度板至少要四层,排元件都排不下,老板说要一周内完成,不然走人,我感觉没两周死活不行。不知道是不是我技术不太到家还是什么?

不知道大家画一个板要多长时间?

网友:
这么苛刻的老板?

网友:
恐怖!反正你们老板只要效益,

楼主:
说一下画板时间吧,我没画过多少板,可能的确不熟练,听说熟手画那些gps,dvr,数码相机数码相框,几天就搞定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感觉就是排元件很费劲,特别是没什么空间,还要要求阻抗平面分割,后面拉线那些倒是挺快;

不知道大家画一个多层板大概是多长时间?

网友:
我不是专业画板的,只是画了几年,我也觉得楼主说的板子一周搞不定,除非,那些专业的牛人吧。
碰到这样的老板,还是走人算了。

网友:
可以说一周的时间是足够了

网友:
一周时间非常不错了,还能说什么?

网友:
要想做得好,精致,一周不够,两周多些吧
如果只要求板子能跑起来,没有EMC等方面的要求,不到一周也可以搞定

网友:
感觉LZ还是走人为妙,如果说公司对项目有时间要求,这倒无可厚非,但完不成就走人未免太苛刻了.如果你完不成再被辞退,对自己心理都有影响.如果你完成了,反而让老板就觉得做PCB十分简单,说不定下次要求更苛刻,或许要求你必须一次成功,不能改板呢.更重要的是,如果老板只注重结果,让你的工作时间十分紧凑,你没有什么时间思考的话,不利于你提高水平,也许你做了几年,做了很多板子,水平都没怎么提高,好比上学一样,成绩好的学生未必都是搞题海战术出来的.对于做硬件的而言,也许一个电路你做好了,可能是参考别人的电路,但为什么这么做,你需要确确实实搞清楚,这都需要时间.

楼主:
多谢大家指点,我还真走了,不针对别的,就对老板那样的态度感觉老板人不太好,走了。以前画了个6层板,大板,也是类似的板,是从原理图到pcb到调试一直往下做的,忘了花多少时间画板了,那次不是在这家公司。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板子有多大,多少symbol多少net,300个零件以下1周应该差不多

网友:
他要一周完成也很简单,不要质量要效益罢,我拉线10多年了,几天一个板也玩过,几个礼拜一个板也玩个。时间紧的时候,板子大一点,布局放快一点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