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9.0 Router报错

楼主(2010-04-12):
不知大家遇到过在pads9.0 router中报错情况吗,以前一直好好的,今天运行软件半个小时左右就会报错一次,然后就会关掉软件。不知道是PADS9.0的bug还是我电脑有问题?望求高手解决。
报错图片如下:

网友:
这个很正常,我的偶尔也会这样,但没你那么频繁。

网友:
还有不要轻易的说是BUG,毕竟咱们用的都是破解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说得对,毕竟是破解版,不能要求太苛刻,我怀疑是我开了EDAHelper鼠标软件有一定的影响,今天下午没开EDAHelper,画了半天板都没出现过报错情况。明天再试试。

网友(2011-11-02):
这个很常见啦,所以他会有自动保存的功能咯,LZ不需要见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