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请问隔直电容大小怎么选取呢?谢谢啊!

楼主(2010-04-12):
各位大侠,请问隔直电容大小怎么选取呢?谢谢啊!
根据什么参数选取呢?

网友:
你用在什么电路中?一般放大电路中选较大一点为好,通过的频带较宽,但电容体积也会大.可能不好安装.

网友(2019-02-20):
封装尽量要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