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线变细线会影响阻抗吗

楼主(2010-04-12):
如图,刚开始走50ohm阻抗线线宽为70mil,一端接到电容线宽变为20mil
这对整个50ohm的阻抗线有影响吗?
谢谢指教

网友:
告诉你一个简便方法,给制版厂说,那个线做50欧姆的阻抗匹配,他们会帮你调整线宽的。当然,制版厂要懂这个要求。

网友:
会影响阻抗,但这个看走线长短来决定对信号有多大的影响
具体根据信号频率和走线的延时计算

网友:
阻抗突变好像有问题

网友:
你要这样变化也不能这么极端啊!分三节到到四节!

网友:
阻抗跟線徑及所佈的層別和板厚材質都有相關因此例如100歐姆在TOP層走5MIL在INT1可能只需走4MIL 要請板廠試算比較準確

网友:
只要在走线的允许范围内,这个影响可以忽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