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orcad16.3和mentor expedition 2007同时安装的方法!

楼主(2010-04-12):
orcad16.3和mentor expedition 2007同时安装的方法!小弟新手,以前装了这两个版本都破解了,后来重装过一次系统,再也不能同时破解了,只能破解其中一个。或者就是两个都同时破解了,但重启系统之后orcad又找不到license了。重装了N次,尝试了各种破解方法。也重装过系统,还是不行。跪求解决的办法啊!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希望知道的朋友多多指教啊!谢谢了!

楼主:
居然没人回答啊,大家都没遇到这样的问题么?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能同时和PADS2007一起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装好了。orcad 16.3,pads9.0.2,mentor ee 2007.7,三个软件同时安装且都破解成功,嘿嘿。先装pads,mentor 再装orcad。不过要装ee2007.7版本才能同时破解。之前用2007.3 怎么都破解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