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Dxdesigner 和 Databook

楼主(2010-04-12):
初学Dxdesigner 和 Databook,有些问题请教:

利用DxDesigner Symbol Editor建好Symbol后是否还有一个Import的动作?
在Dxdesigner中做原理图是否必须从Dadabook里调用器件?
Databook和library Manager是怎么关联起来的?

谢谢指教。

网友(2013-10-15):
这个软件我在公司用了一年多了,始终没有搞明白,05版本的也找不到教材,很多配置文件也不知道意思,dxdesigner是个很垃圾的软件

网友:
DXD是你应该不太会用吧DXD的功能很强大的,还是你没有学会怎么使用吧

网友:
以下基于ee7.9.4
1.不需要
2.好像有netlist流程,是不需要Databook 的,这点不是很确定
3.library Manager里面有,配置。

建议楼主参考一个ee的例程。
另,Databook 的水很深。

网友A:
DXD里面调用器件通过DXDatabooK,下面箭头所指的图标

至于databook 当前我用的方法就是先做个表格,生成数据源,然后和DXD关联起来,表格里面的所有内容就可以显示在DXD窗口中。

然后直接从器件的预览窗口调用器件即可。

至于工具栏里面的DXDatabooK 没有使用,应该是同样的功能吧,可能更正规一些

网友(2014-09-28):
引用 网友A:
DXD里面调用器件通过DXDatabooK,下面箭头所指的图标

HI,LZ:
    您好!我 在Mentor EE 7.9.5 DXDataBook使用过程中,我已经将数据库写好,同时Symbol已经绘制好,也已经关联好,为什么调用的时候,没有图形显示呢!请各位帮忙,多谢!

网友:
必须从dxdatabook从取元件,是自动关联的。如果不用数据库的话直接在cl里面拿就行,如果用数据库关联就从search里面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