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四层板布线的电源和地问题

楼主(2010-04-12):
请问:

PADS layout中的四层板布线,电源线和地线怎么走,电源线是在电源层走吗?地分为数字地,模拟地,射频地,浮地,这个几个地如何分割? 我刚开始学pads,很多东西都还没搞明白,先谢谢啦。

网友:
四层板很好走线,我眼高手低!power放在plane层,地方在plane层。GND plane和元器件层相邻!
GND plane可以分割数字地,模拟地,射频地,浮地.我不会做,只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