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 Logic可不可以部分批量修改封装?

楼主(2010-04-13):
比如我有10个电阻,从库里调出来时PCB封装都是0603的,现在我想一次性把心目中的3个改成 0805,另外7个还是0603不变。不知行不行?

网友:
好像要一个一个改吧,一次性3个?除非这3个是看作一个元件

楼主:
好像是没有哦,唉!要做苦力了。感觉修改元件不如protel方便

网友:
    这三个value 值一样的话可以. 勾选all part this type . 即可.

楼主:
    TO:风风点点
    这三个value 值是一样的,但另外七个也一样呀,all part this type不就改了十个了?

网友(2010-06-08):
    这是这个软件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