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已有的orcad原理图和allegro PCB怎样实现联动?

楼主(2010-04-13):
是别的公司发给我们的capture原理图dsn文件和allegro 的brd文件。怎样才能让这两个文件交互联动起来呢?希望可以从orcad中点亮一根先,PCB EDITOR里就能显示。不然不好查layout.没有库文件。但是从brd文件里导出了库。另外orcad文件生成网表的时候出现了命名错误。但是因为库的路径不对(没有别家的库文件),所以不能修改。- A) c: V4 O2 Z+ z, M
     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实现原理图和PCB的交互吗?谢谢

网友:
要用線路圖轉過去的brd作業只要確定Capture內,options/perferences Intertool Communication有開啟,再將sch及pcb同時開啟即可

楼主:
呃,谢谢。但是这个项目本身就是开启的。对于路径和文件名有什么需求吗?因为并不是我画的。而是别人发的。要不要在哪里设置关联的路径呢?

网友:
订起来啊,我也想知道,感觉在Altium Designer里面元件布局和元件对齐全局操作都要比allegro方便,可能是我还没有学会,希望大家抛砖。

网友:
好像对于16.2版本的文件,如果Brd是由原理图更新来的,设置好交互选项后,如果原理图和brd同时开启就能实现交互,及时你把原理图或PCB该名字了也可以.但之前版本不好说,我遇到过一些别人的文件,原理图和PCB无法交互,需要重新导入网表才行

网友:
要在PCB Editor的某些选定的命令处于Active的状态下才可以的,比如说在Place Manually处于活动状态下,在Capture中选择器件,右键的快捷菜单中选择“Select in PCB Editor”。

网友:
上面这个说的都是,快捷键是Shift+S.

楼主:
谢谢上面的各位。打电话问过发图给我们的厂商了,他们那边也不行。网表,因为没有库。导入的时候出了很多错。大多是因为他本身库的命名不规范。。。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将厂商的原理图库拷到了本地,再一个个改命名,管脚,然后再重新选择库位置,重新生成网表。把网表导入brd就可以实现联动了。谢谢上面帮我的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