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GA不用的焊盘能不能删掉?

楼主(2010-04-13):
这个帖子原来发在DFM区,可是没人搭理,就把它转发在这里了,望版主见谅。望大家多多指点。

请教:BGA不用的焊盘能不能删掉?
我以前记得是不能删掉的,好像和器件与板子之间的力有关系。可是今天见到一个内存条的板子竟然发现BGA焊盘不用的都没有了,很是吃惊。
我想问的是:BGA焊接时锡球是不是会融化一部分,到焊盘上。(真的不明白)。
2.BGA不用的焊盘能不能删掉?删掉的话有多大影响?
谢谢

楼主:
问了厂家,可以删掉。

网友(2010-05-15):
不删为妙,因为BGA的锡球在过回流焊的过程中,有焊盘PAD与没有焊盘的成型是不一样的,如果删得太多,可能会引起受力不平衡,导致焊接缺陷。

网友:
楼上正解,最好不要删掉

网友A:
我是做工艺的 ,从工艺角度建议您不要删掉。BGA焊接时,先是印刷上去的锡膏融化、润湿焊盘和锡球,再是锡球变软、融化、变形。在此焊接过程中BGA的位置可能会自己有移动(位置的自校准),大的能移动到焊盘直径的一半。若您去掉一些焊盘,会影响BGA焊接时的自校准能力。若您一定要删除某些焊盘,这些焊盘在位置上最好是对称的。 假如只把左边的焊盘删除三分之一,那对焊接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且,删除某些焊盘对后续生产、测试、维修会带来很多麻烦。 BGA上有的引脚即使不用也不要悬空,删除焊盘就是更不好了。

楼主:
谢谢大家,有新的认识

网友(2010-07-15):
5楼正解

网友(2010-11-24):
引用 网友A:
我是做工艺的 ,从工艺角度建议您不要删掉。BGA焊接时,先是印刷上去的锡膏融化、润湿焊盘和锡球,再是锡球 ...

谢谢建议~~

楼主:
5楼正解,有些严格的板子不用的BGA焊盘也要做扇出

网友(2011-04-01):
同意5楼,若删掉焊盘,BGA 衰落测试,可靠性测试可能会fail

网友:
不删  不解释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