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owerPCB布线的,用什么做原理图?

楼主(2010-04-13):
如题,我想学学PowerPCB,不知现在主流和这个结合的原理图软件是哪个?PowerLogic?还是DxDesigner?还是其它?
谢谢

网友:
我们公司一般使用OrCAD做原理图。

网友:
PROTEL,ORCAD,DXDESIGNER,POWERLOGIC,PCAD都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我想简单学学PowerPCB。不知PowerPCB如何转换到Expedition?我比较熟悉这个。

网友:
论坛有相关的转换软件有教程,你search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版主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331&highlight=wg
这是转换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