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给pin设置dyn_thermal_con_type属性

楼主(2010-04-14):
请各位高手帮忙,allegro中如何给pin设置dyn_thermal_con_type属性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不是“EDIT->PROPERTIES”选中要添加的pin啊?但是为什么属性列表里没有dyn_thermal_con_type属性啊?
如果直接选中要添加的pin右键property edit里面倒是有dyn_thermal_con_type属性,但是修改后提示我
“No instances of property DYN_THERMAL_CON_TYPE with a value of FULL_CONTACT found”
这是什么原因,请各位老大不吝赐教啊

网友:
试试这样:
执行“EDIT->PROPERTIES”后,在控制面板选择命令对象“pin”,然后选中要添加的pin!

不同的命令对象,有不同属性!

楼主:
终于搞定了,谢谢黑月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