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llegro中无法手动放器件,自动放的器件无法移动

楼主(2010-04-14):
我自己建的库,我在原理图(conceptHDL)里放了两个,然后编译,然后PCB导入,
在手动Place的时候可以看到它们,但是它们不自动出来放到PCB上,我就自动放,它们会出现在板边,
但是移动它们的时候就看不到它们了,报的错误是 “Symbol does not fit into the drawing”,
请教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一般都是手动放的。
那个错误有可能是绘图区域设的小,移动时移出去了。

网友:
绘图区域设置有问题,有时是区域小,有时是坐标点设置问题,即0.0点不在区域之类,比如你的最左下角坐标为-4000.-4000,而你的区域大小为2000X2000.那么你的0.0点在哪里,自动摆放零件时肯定放不出来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明白了,设的参考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