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放大器的+端为什么要加6v电压

楼主(2010-04-14):
   如图

楼主:
根据电流I1=I2
UI-6/3.3=6-UO/10
10UI+3.3UO=79.8
放大倍数为多少 怎么解
不理解为什么正极要加6V的电压

网友:
6v是用来直流偏置的,是一个叠加在交流信号上的直流分量;
UI的放大倍数仍然是-R21/R20=3;

线性电路叠加定理!

楼主:
是不是可以理解交流信号的过0点信号变成了6V 整个交流频谱抬高了6v  ??

网友:
是的,UI=0时,UO=6v电容和运放的-端都是相当于断开的,对直流。

当UI变化时,UO=6+3UI

网友:
直流偏置啊,传感器信号调理常用的

网友:
可以理解为把原来的信号整体抬高了6V

网友:
当UI输入的交流波形大于6V时输出为0,当等于6V输出为6V,小于6V时要按运放里计算了。
请高手指教

网友:
    你看下电源,一个12,一个地,要工作的话抬高一下参考电平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