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锅仔片的画法!

楼主(2010-04-14):
是不是里面的圆形是一个焊盘,外面的环形是另一个个焊盘,当按下的时候2个连接到一起了,对吗?
可是里面的圆形焊盘怎么引出导线来呢?

网友:
你可以再中间放一个焊盘,外面也放一个放盘然后放一个圆弧,在paste层也用同样的圆弧覆盖就可以了。
你要是不想打过孔就只能讲外面的圆环打开一个槽来让走线通过,这个槽中间除了盖绿油之外还需要盖白油。最好还是在中间那个焊盘上面打过孔出来,这样免得日后产生问题。

楼主:
万分感谢!本来我是想开个槽的,现在还是打个过孔吧吼吼。。。对了,白油是什么?

楼主:
还有个问题,焊盘和圆弧中间的部分 需要铺绿油吗?

网友(2010-07-09):
已经在用了,也有人解决了,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