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控制串联电阻走线的等长

楼主(2010-04-14):
用AD9做一组等长线,这组线每根都串连了一个匹配电阻,怎么去控制这组线的两端相加为等长?(除了运用“切断轨迹”工具外还有不有别的直接的办法)

网友:
在串联电阻的前后的两个网络类分别设置成两个不同的class然后在等长规则中分别作等长设置。

网友:
楼上说的是一种办法,不过有缺陷,会把线绕长,还有一种就是两组的数据COPY出来,然后放到EXCEL里,让它来自动计算,根据结果再做调整,最完美的办法是是转到ALLGRO里做,然后再转回来,线一般不会丢的。

网友:
    也可以先把线连上,然后删除电阻,调等长,然后电阻再导入pcb,摆放位置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