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pture 产生不能allegro netlist!

楼主(2010-04-14):
最新想学学allegro,以后也打算转到allegro来,但是今天第一件事就是orcad产生不了所需要的netlist。希望大家能够帮帮忙。
下面是我的设置界面,都是默认设置。

网友:
产生netlist失败的原因是第二幅图中的option栏目中的netlist files没有指定你存放netlist文件的文件夹,采用图中所示的不对。

楼主:
我这样设置还是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样设置还是是一样的

网友:
看错误报告

网友:
看一下下面的Session Log窗口中的输出信息,可能是PCB Footprint没有设置或者有遗漏

网友:
是的,看错误报告,就可以找出问题所在,今天我也有出现过!看了错误报告之后,就找出问题所在了,更改过后就行了,呵呵、、、

网友:
按这样出就没那么麻烦了,只是OrCad不能和Allegro交互

网友(2010-10-27):
回复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是不是第三方的网表,不能在Allegro里画PCB中时导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