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PCB拼板

楼主(2010-04-14):
因为拼板方向的不同,pads Layout能把整个 PCB旋转90度或180度后导出坐标吗?
如果不能要用什么软件旋转?具体操作~
知道的请指教一下~~谢谢!!       补充一下,是不是可以用PADS Layout改原点来实现呢?》

网友:
选择所有,包括板框,右键,rorate group 9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咯~~出现group has glued part

网友:
先把所有锁定的器件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