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PIN MINI USB不能连接电脑无法识别

楼主(2010-04-14):
8P的USB插在电脑的机相前面的USB口无法识别,但是插在机相后面的USB口就能识别。请教这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pcb方面的问题

网友:
电脑前面的USB接口有些是有问题的,你试一试电脑后面的USB接口

网友:
主机前面的USB接口供电不足

楼主:
我插5P的那种USB就可以识别。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呵呵,肯定是主机前面的USB接口供电电流不够,既线材的问题有很大可疑?

网友:
看下数据线是不是细了,阻抗比较大,因为电脑前面的接口是用线拉到主板上的,而后面的接口是直接接在主板上的,如果数据线太细了会出现无法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