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pads2007logic能不能从已有的原理图中导出其中的用到元件生成一个库文件?

楼主(2010-04-15):
。如题,画好的图,里面用到的元件在多个library中,能不能把用到的元件导出生成一个?padslogic

网友:
可以。
新建一个library或者用自有的library,
过滤器选择SELECT PARTS,
在原理图中如下操作:

选中后,右键,save to library

保存,OK

网友:
又学会一招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