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使用PADS的版本投票

楼主(2010-04-15):
    请大家投票目前正在使用的pads 软件版本,可以回贴发表你使用过那些版本的稳定性评论!

    这里我列出一些大家使用比较多的版本,如果上面没有你的使用的版本你可以在回复中添加。
    对于不知道怎么查看自己软件版本的人我啰嗦一下,要用两种途径查看PADS的版本。至于为什么要用两种途径查看软件版本,请看下面两图,开始菜单显示的是PADS 2005 SP3,而About PADS Layout...子菜单显示的却是PADS 2005 SP2,这个问题我也查过,是因为软件升级时只是做了较小的改动,所以没有升级版本。所以还是要以开始菜单里的版本描述为主。
1.看开始菜单图
2.看软件的Help菜单里的About PADS Layout...子菜单图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3 项 ), 共有 233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1.12% (3)
0.75% (2)
4.10% (11)
1.12% (3)
2.61% (7)
12.69% (34)
4.10% (11)
16.79% (45)
2.24% (6)
4.85% (13)
2.99% (8)
15.30% (41)
4.48% (12)
14.18% (38)
12.69% (34)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2010-06-09):
支持使用PADS2007 SP4

网友:
/Power PCB 5.01; PADS 2005 SP2;PADS 9 SP1 /SP2这3个我觉得很好用,Power PCB 5.01我用了5年,PADS 2005 SP2我用了3年,PADS 9 SP1 /SP2 有用几个月。觉得很好。

网友:
公司用2007.4

网友:
我用的pads9.0,用着还可以,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layout 打开时超慢,要十多分钟,各位朋友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9.1还可以

网友:
    想用PADS9.2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侠,能否共享下?

网友:
    2007.4

网友:
    没有我用的选项啊   为什么我的是PADS2007.2   是不是我PADS有问题啊

网友:
    我用2007 SP4

网友:
我用PADS 2005 SP2,听说2007出GERBER文件会一塌糊涂,所以不敢用2007

网友:
PADS 2005 SP2

网友:
我现在是用PADS9.0,还好用,我很喜欢这个软件,有时也用power pcb5.01,因为我现在公司没有别人会用PADS 9.0,他们都是用power pcb的

网友:
我用的是PADS9.1,正要升级到最新的9.2版本。

网友:
在用PADS2007,還好了。

网友:
我常用的是POWER PCB 5.01,稳定性很好。

网友:
想用最新版本,看看有啥功能

网友(2010-05-10):
我用的PADS 9.2

网友:
在用2007.4

网友:
用的pads2007免安装版的,不错挺好用的。

网友:
2007 SP2

网友:
我是新人先报个道!!!!!!!

我是新人先报个道!!!!!!!

网友:
我觉得这和操作环境有关

网友:
pads 2007 sp3, 用着还不错

网友:
感觉5.01与pads2005区别不大

网友:
我是刚学习,用的PADS 9.2
不知道效果如何 试试看吧

网友:
pads9.1自己精简的三合一,目前还没有发现BUG

网友:
用的9.0.2,  dxd缩放移动时,屏幕每一下都刷新,用起来没ORCAD爽!

网友:
用的9.0.2,除了如果PCB里用公制,原理图导入不会自动转换单位外,其它没什么BUG

网友:
现在用PADS9.0,感觉还比较稳定。

网友:
2005 sp2,router很难用,经常自动关闭,战战兢兢~~

网友:
    用PADS9.01,还不错。就是有时候会一不小心自动关闭出现的提示框,不知正版的用户有没有此类情况

网友:
    嗯,我也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但是有时候重新铺下铜它就好了,有时候你不要碰地,过了几分钟再碰也好了,但是有的时候怎么样都是一碰地孔它就自己关闭了,真郁闷,不过有方法解决,那就是用ROUTER把你的板再打开一下保存再关闭,再用2007打开就好了。

网友:
    发现PADS2005SP2在很多电脑上都无法安装成功。这应该是它自身的BUG吧。另外,2005的LOGIC的选器件功能不好用,鼠标一拖,本来只想选取几个器件,无法控制地就选了一大片。不过2007版本已经将此改进了。

网友:
    目前用的还是2005SP2,虽然有些小bug,但总体还比较稳定。2007最初用过一下,但是有严重bug就没有升级了,出光绘的问题,要命……现在应该都解决了,都SP4了

网友:
    由于使用上了正版的PADS2007SP4,感觉稳定性跟PADS2005 SP2差不多了,呵呵

网友:
    到底哪个帖子好用点?

网友:
    我也是用2007的,看书和实际软件不相符啊,能否推荐一本好书?

网友:
    一直在用2007,有时候移动地过孔软件会自动关闭,不知道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