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ter 09导入网络表后所有器件都显示绿色,求救。

楼主(2010-04-15):
我使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我板子画的一半了,然后更改了原理图,重新生产网络表,重新导入网络表,然后所有的器件的焊盘都显示为绿色了。怎么回事啊? 这是?

楼主:
不是安全间距的问题,一个器件不管我移动到那里都是绿色的。
有朋友说要 去除蒙版 ,说每次重新导入网络表后都会产生一个层,要把这个层删除,但是我看不到这个层啊,现在。

网友:
    更新的时候room不要更新就不会了

楼主:
    room不要更新,什么意思啊? 楼上的大哥能说的再具体点不? 怎么操作呢

谢谢#@¥!

网友:
    一般从原理图更新到PCB时候会出来一个对话框,提示更新了那些
最后一个应该是room,你把那个去掉

楼主:
    搞定了!谢谢你啊 啊#@ 已经弄好了,就是那个ROOM的问题,到网络表的时候不选择他就好了@¥#

    Thanks@!#

楼主:
    给你评分,哈哈#¥@

网友:
    你的搞定了
    我的问题还郁闷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