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4052串音问题

楼主(2010-04-15):
我现在用4052做一个音频切换功能,发现在两路音频同时输入时,会有串音的。请各位高手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
PCB搞上来瞧瞧呀!学习学习

网友:
4052车载上用了几年,没发现这个问题!
1、看你控制脚控制对了没!要求高就5V低就OV。这些控制电压一定不能高就三点几伏。
2、买要正牌货,买便宜的,那样啥问题都出来了!!

楼主:
谢谢!!!指教,我现在主控IC那边接到4052的控制线的电压只有3。2V,是否一定要5V呢,我用的是国产的4052。

网友(2010-08-09):
这不是芯片的质量问题。
4052如果不接负压的话就会有串音。
解决方法,把输入端加一个直流偏置,就是保证4052输入口有一个电压,这个电压等于VCC的1/2.
就是用两个22K电阻对地,引出一个2.5V接到输入端上就OK。
记得音频信号输入时一定要加电容耦合,目的是不让这个2.5V影响到其它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