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制版生产术语。请教。

楼主(2010-04-15):
盖油,塞孔,开窗, 锡圈,都是啥意思??

网友:
    盖油就是过孔盖油,塞孔过孔用铜堵塞,开窗就是过孔不上油,比如测试点。

楼主(2010-05-20):
    我司建议板内10MIL过孔也就是BGA位做盖油并且塞孔,其它位置按文件保留比过孔大单边3.5MIL的开窗,允许孔边有锡圈.

那上面这句话是啥意思?

网友:
    请教一下,塞孔跟锡圈的意义是什么?有何作用。LZ能不能上个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