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3d库的问题

楼主(2010-04-15):
我将下载的原器件直接转成step格式,在做pcb库里导入器件体后发现导入的元件不是贴在板上(直插件不是插入焊盘),而是立在板上(直插件管脚方向不向板子)
这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在转STEP之前要定义一些基准面啊,怎么定义,能详细讲解一下吗?谢谢

楼主:
我将下载的原器件直接转成step格式,在做pcb库里导入器件体后发现导入的元件不是贴在板上(直插件不是插入焊 ...
引用 网友A:

    这是图片,请详细讲一下啊

楼主:
希望有人帮忙哦

网友:
图中XYZ坐标可以看到。右侧设置框中的XYZ是按照当前圆心,逆时针旋转的。当前正视于Z坐标,当设置Z坐标是可以看到

最下面的设置项,Standoff Height 我的理解是坐标点离参考面的高度,不知道翻译的对不对。自己试着设置看看吧。

网友:
你把你的X坐标旋转90度就和基准面平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