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内电层负片铺铜时用“静态铜”会好一些?

楼主(2010-04-16):
RT,看到一些教程上讲,负片铺铜时“建议”用静态铜?为什么呢,想不通,"正/负片"和"静/动态铜"之间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个人感觉好像用静态铜可以看到铜箔的通道是否足够,不过用静态铜也有缺点,忘记避让会酿成大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动态铜不也是可以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您设置的避让和anti-pad一样大,就是一样的,我采用的是静态避让时比动态的anti-pad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就是说 不管用静态铜还是动态铜,跟正负片没什么关系的吧?

网友:
一般说静态动态都是说正片.
负片靠ANTIPAD来隔离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负片中没有“静态/动态铜”的概念?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有高手再仔细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