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中心元件库Part的作用

楼主(2010-04-16):
中心元件库有Symbols(标号),Cell(封装),Part(元件)。在画原理图的时候,Part没有起到作用。
由于刚刚把DXdatabook配置好,画原理图,看不到Part的作用!

哪位比较专业,说说Part的作用!

网友:
Symbols和Cell可以理解为Part的孩子。Mentor-EE的库构架为一个Symbol对应一个或多个Cell构成一个Part。Part是一个完整的器件信息,包括Symbol(原理图)和Cell(PCB)。至于作用你可以简单理解为Part将Symbol和Cell关联起来,实现原理图库信息到PCB的传递。

网友:
楼上说的很清楚了,part就是有原理图中符号和PCB要用到的cell组成,

楼主:
谢谢!好久没有来了!

楼主:
DxDataBook中CL Vpew中Part View中怎么不能显示中心库中Part分区中的原件呢。

网友(2010-05-24):
不太明白你的问题,不知道这个截图能解释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