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XECL中,如何实现SMT贴片位置与物料名称自动分离

楼主(2010-04-16):
在EXECL中,比如,在第一个单元格里,包括ID为(C1,C2,C3,C4,C5,C6……)同样在同一行的第二个格中,只有显示该BOM的物料名称(10K 0402 5%)
如:ID(C1,C2,C3,C4,C5,C6……)    物料名称 (10K 0402 5%)
我想把它分成这样,在EXECL中,一点转换按扭,就会实现如下的结果:
第一个单元格    第二个单元格
   C1                  10K 0402 5%
   C2                  10K 0402 5%
   C3                  10K 0402 5%
   C4                  10K 0402 5%
   C5                  10K 0402 5%
   C6                  10K 0402 5%
   ……                 ……
在EXECL中,什么用几行代码就会实现?哪位高手能够帮忙帮忙,谢谢

网友:
BOM原文件如果是TXT文件,在导入EXCEL的时候可以分割开。

网友:
输出的格式错误!
你在FILE---REPORT---选最后一项出BOM就不会是这个格式啦!
选择REF-DES,QTY,VALUE就好了!(当然要加其他选项是你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