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高手解决POWER LOGIC导入POWER LAYOUT的问题

楼主(2010-04-16):
我从POWER LOGIC生成网格文件导入POWER LAYOUT,出现了以下N多错误,请教高手这些错误是什么原因呢?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POWER >
J1 POWER@DC-001A
No decals assigned for part type IN5401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POWER >

D1 IN5401@DO-201A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TC35/TC35I >

JP1 TC35/TC35I@ZIP40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CAT >
CT1 CAT@3300UF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CAT >

CT2 CAT@3300UF

No decals assigned for part type SIM_CARD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CAT >

JP2 SIM_CARD@SIM_CARD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INDUCTOR >
L1 INDUCTOR@0805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R >
R2 R@0805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3904 >
Q1 3904@SOT23
No decals assigned for part type 9014C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3904 >

Q2 9014C@SOT23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R >

R3 R@0805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R >
R4 R@0805
No decals assigned for part type SW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R >

J2 SW@SWITCH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CAT >

CT8 CAT@3216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2TO1 >
JP3 2TO1@2TO1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R >
R5 R@0805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3.5JIEKOU >

J3 3.5JIEKOU@ST-3506-05S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HANDSET >

JP4 HANDSET@HANDSET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3.5JIEKOU >
J4 3.5JIEKOU@ST-3506-05S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INDUCTOR >

L3 INDUCTOR@0805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INDUCTOR >

L4 INDUCTOR@0805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INDUCTOR >

L5 INDUCTOR@0805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INDUCTOR >
L6 INDUCTOR@0805

No decals assigned for part type 9014C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INDUCTOR >
Q3 9014C@SOT23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R >
R6 R@0805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R >

R7 R@0805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R >

R8 R@0805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2TO1 >

JP5 2TO1@2TO1
No decals assigned for part type SW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2TO1 >

J5 SW@SWITCH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STC12C5A62S2 >

U1 STC12C5A62S2@DIP40-600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XTALH >

X1 XTALH@CRYSTAL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R >

R9 R@0805
No decals assigned for part type SW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R >

J6 SW@SWITCH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TRS202ECN >
U2 TRS202ECN@DIP16
No decals assigned for part type UART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TRS202ECN >

J7 UART@DB9-HM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OSYNO6188 >

U3 OSYNO6188@DIP28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XTALH >
X2 XTALH@CRYSTAL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IN4148 >
D4 IN4148@DO35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IN4148 >

D5 IN4148@DO35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R >

R10 R@0805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CAT >

CT9 CAT@B2(47UF)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R >
R24 R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CAT >

CT11 CAT@D4(470UF)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CON8PIN >

JP6 CON8PIN@CON8PIN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R >

R12 R@0805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R >

R13 R@0805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R >

R14 R@0805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R >

R15 R@0805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R >
R16 R@0805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R >

R17 R@0805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R >
R18 R@0805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R >
R19 R@0805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2TO1 >

JP7 2TO1@2TO1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2TO1 >

JP8 2TO1@2TO1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CON2PIN >

JP9 CON2PIN@CON2PIN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CON2PIN >
JP10 CON2PIN@CON2PIN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2TO1 >
JP11 2TO1@2TO1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2TO1 >
JP12 2TO1@2TO1

No decals assigned for part type UART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2TO1 >
J8 UART@DB9-HM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CON2PIN >
JP13 CON2PIN@CON2PIN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CON2PIN >

JP14 CON2PIN@CON2PIN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CON2PIN >

JP15 CON2PIN@CON2PIN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CAT >
CT12 CAT@3216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R >

R20 R@0805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R >

R21 R@0805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CON40PIN >

JP16 CON40PIN@CON40PIN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CON2PIN >

JP17 CON2PIN@CON2PIN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CON2PIN >

JP18 CON2PIN@CON2PIN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R >

R22 R@0805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R >
R23 R@0805
*Part name not found J1
J1.1 D1.2 CT11.1 D2.A U1.40

*Part name not found J6

J6.2 C12.1 U2.16 C19.1 JP16.2
*Part name not found JP16
JP16.1 C22.2 R24.2 R10.2 C16.1
*Part name not found D5
D5.2 U3.23 U3.19 U3.2 U3.13
*Part name not found JP15

C17.1 JP15.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5V

*Part name not found J1

J1.2 J1.3 R1.1 CT1.2 CT2.2

*Part name not found JP1

JP1.6 C2.2 L1.1 Q2.1 JP1.10

*Part name not found Q1
Q1.1 R5.2 C4.2 C5.2 C8.2

*Part name not found Q3

C7.2 Q3.1 R7.2 C18.2 CT11.2

*Part name not found CT9

CT9.2 C10.2 R9.1 C19.2 U2.15

*Part name not found J7

C9.2 J7.5 J8.5 U1.20 JP16.40
*Part name not found JP16
JP16.39 R24.1 C13.2 C14.2 C16.2
*Part name not found U3
C15.2 U3.11 C17.2 R20.1 CT12.2

*Part name not found R21

R21.1
*Part name not found CT1
CT1.1 CT2.1 JP1.5 D3.A C23.1

*Part name not found J5

J5.4 J2.4 CT8.1 D1.1 C18.1

*Part name not found CT9

CT9.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VBT

*Part name not found JP2
JP2.2 C3.1 JP1.2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CCRST
*Part name not found JP1

JP1.29 C1.2 JP2.4 L1.2 C2.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32401
*Part name not found JP1

C1.1 JP1.28 JP2.1 R2.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32105
*Part name not found R3

R3.2 JP3.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3039

*Part name not found JP2
JP2.3 JP1.27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CCCLK

*Part name not found JP2
JP2.6 JP1.26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CCIO

*Part name not found U2
U2.12 JP7.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24640
*Part name not found JP1

JP1.24 R2.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14261
*Part name not found JP3

JP3.2 Q1.3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3060

*Part name not found JP3

JP3.3 R22.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IGT
*Part name not found R4
R4.2 R5.1 CT8.2 R3.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24374
*Part name not found JP1

JP1.36 L6.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EPN1
*Part name not found JP1

JP1.32 Q2.3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426
*Part name not found Q2

Q2.2 D3.K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455
*Part name not found JP1
JP1.35 L5.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EPP1

*Part name not found JP1
JP1.37 L3.2 C6.1 C5.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ICP1

*Part name not found JP1
JP1.38 L4.2 C6.2 C4.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ICN1
*Part name not found R4
R4.1 J2.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9680

*Part name not found JP1

JP1.33 JP4.4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9364

*Part name not found JP1
JP1.40 JP4.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9409
*Part name not found JP1

JP1.39 JP4.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9459

*Part name not found JP1
JP1.34 JP4.3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9469
*Part name not found J4
J4.1 J3.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AGND
*Part name not found J3
J3.2 L3.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9927

*Part name not found L4
L4.1 J3.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9931
*Part name not found JP5
JP5.3 R23.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PD

*Part name not found U2
U2.11 JP8.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24644
*Part name not found JP5
JP5.2 Q3.3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12990
*Part name not found JP6

JP6.1 R12.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26155

*Part name not found R6

R6.2 C23.2 R8.1 R7.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13050

*Part name not found JP6

JP6.2 R13.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26156
*Part name not found R14
R14.1 JP6.3 U1.10 JP7.3 JP16.27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RXD
*Part name not found J4

J4.2 L5.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10431

*Part name not found R6
R6.1 J5.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13055
*Part name not found R8
R8.2 JP5.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13067
*Part name not found JP1

JP1.31 Q3.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EMWRGOFF

*Part name not found R15
R15.1 JP6.4 U1.11 JP8.3 JP16.28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TXD

*Part name not found R16

R16.1 JP6.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26169

*Part name not found R17
R17.1 JP6.6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26171
*Part name not found R18
R18.1 JP6.7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26172
*Part name not found R19

R19.1 JP6.8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26173

*Part name not found X1

C10.1 X1.1 U1.18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485
*Part name not found U1
U1.29 JP16.3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P4.4
*Part name not found R9
R9.2 C12.2 J6.4 U1.9 JP16.38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P4.7
*Part name not found R14

R14.2 JP9.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26335
*Part name not found U2

U2.1 C20.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364
*Part name not found U2
C20.2 U2.3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373

*Part name not found U2

C21.2 U2.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433

*Part name not found U2
U2.4 C21.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442

*Part name not found U2
U2.2 C22.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475
*Part name not found U2

U2.14 J7.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2052
*Part name not found U2
C9.1 U2.6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805
*Part name not found U2

U2.13 J7.3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2068
*Part name not found U3

U3.28 X2.2 C14.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12837
*Part name not found U3

U3.27 X2.1 C13.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12839

*Part name not found D4

D4.2 D5.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14866
*Part name not found R15

R15.2 JP10.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26337

*Part name not found U1

U1.39 JP16.3 R22.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29031
*Part name not found JP1

JP1.15 Q1.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31589

*Part name not found JP9
JP9.2 JP1.18 JP8.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RXD0
*Part name not found JP10

JP10.2 JP1.19 JP7.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TXD0
*Part name not found U3
U3.18 JP12.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27842

*Part name not found U3
U3.25 U3.21 D4.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15482
*Part name not found U3
U3.17 JP11.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27849

*Part name not found R10

R10.1 U3.20 C15.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15626

*Part name not found U1

U1.3 JP11.3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TXD2

*Part name not found R12
R12.2 JP1.16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20780
*Part name not found R13

R13.2 JP1.17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20782
*Part name not found U2

U2.10 JP11.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TXD1
*Part name not found U2
U2.9 JP12.3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RXD1

*Part name not found R16

R16.2 JP1.20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20785
*Part name not found R17
R17.2 JP1.2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20786
*Part name not found R18

R18.2 JP1.2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20787
*Part name not found R19
R19.2 JP1.23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20788
*Part name not found U1

U1.4 JP12.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RXD2
*Part name not found U3
U3.12 JP13.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31482

*Part name not found J8

J8.2 U2.7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30636
*Part name not found U2
U2.8 J8.3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30647

*Part name not found U3
U3.14 JP13.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31488
*Part name not found U1
U1.38 JP16.4 R23.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29113
*Part name not found X1
X1.2 C11.1 U1.19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494

*Part name not found JP14

JP14.2 U3.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31765

*Part name not found JP14
JP14.1 Q4.1 R21.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31938
*Part name not found CT12
CT12.1 Q4.2 R20.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31985
*Part name not found U1
U1.37 JP16.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29120

*Part name not found U1
U1.35 JP16.7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29130

*Part name not found U1
U1.33 JP16.9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29154

*Part name not found JP15
Q4.3 JP15.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32012
*Part name not found U1
U1.30 JP16.36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P4.5
*Part name not found U1

U1.31 JP16.37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P4.6
*Part name not found JP17
JP17.2 JP1.12 JP1.1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17995

*Part name not found L6

L6.1 J4.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32147

*Part name not found JP18

JP18.2 JP1.13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17999
*Part name not found JP18

JP18.1 JP1.14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18000

*Part name not found U1

U1.36 JP16.6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P0.3

*Part name not found U1
U1.34 JP16.8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P0.5

*Part name not found U1

U1.32 JP16.10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P0.7

*Part name not found JP17

JP17.1 JP1.30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VDDLP
*Part name not found U1
U1.1 JP16.1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P1.0

*Part name not found U1
U1.2 JP16.1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P1.1
*Part name not found U1

U1.5 JP16.1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P1.4

*Part name not found U1
U1.6 JP16.16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P1.5

*Part name not found U1
U1.7 JP16.17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P1.6

*Part name not found U1
U1.8 JP16.18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P1.7

*Part name not found JP16

JP16.13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P1.2
*Part name not found JP16

JP16.14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P1.3

*Part name not found U1
U1.21 JP16.19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29723

*Part name not found U1

U1.23 JP16.2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29730

*Part name not found U1
U1.25 JP16.23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29737
*Part name not found U1

U1.27 JP16.2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29741

*Part name not found U1
U1.22 JP16.20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P2.1

*Part name not found U1
U1.24 JP16.2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P2.3
*Part name not found U1
U1.26 JP16.24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P2.5

*Part name not found U1

U1.28 JP16.26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P2.7
*Part name not found U1

U1.12 JP16.29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P3.2
*Part name not found U1

U1.13 JP16.30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P3.3
*Part name not found U1
U1.14 JP16.3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P3.4
*Part name not found U1

U1.15 JP16.3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P3.5

*Part name not found U1
U1.16 JP16.33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P3.6
*Part name not found U1
U1.17 JP16.34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P3.7

ATTRIBUTE VALUES

Error: Component CT1 not found
ATTRIBUTE VALUES
Error: Component CT2 not found

ATTRIBUTE VALUES
Error: Component L1 not found
ATTRIBUTE VALUES
Error: Component R2 not found

ATTRIBUTE VALUES
Error: Component R3 not found
ATTRIBUTE VALUES

Error: Component R4 not found
ATTRIBUTE VALUES
Error: Component CT8 not found

ATTRIBUTE VALUES
Error: Component R5 not found
ATTRIBUTE VALUES

Error: Component L3 not found

ATTRIBUTE VALUES

Error: Component L4 not found

ATTRIBUTE VALUES
Error: Component L5 not found
ATTRIBUTE VALUES

Error: Component L6 not found
ATTRIBUTE VALUES
Error: Component R6 not found

ATTRIBUTE VALUES

Error: Component R7 not found

ATTRIBUTE VALUES

Error: Component R8 not found

ATTRIBUTE VALUES

Error: Component X1 not found
ATTRIBUTE VALUES
Error: Component R9 not found
ATTRIBUTE VALUES

Error: Component X2 not found

ATTRIBUTE VALUES

Error: Component R10 not found

ATTRIBUTE VALUES
Error: Component CT9 not found

ATTRIBUTE VALUES
Error: Component CT11 not found

ATTRIBUTE VALUES
Error: Component R12 not found

ATTRIBUTE VALUES

Error: Component R13 not found

ATTRIBUTE VALUES

Error: Component R14 not found

ATTRIBUTE VALUES
Error: Component R15 not found
ATTRIBUTE VALUES

Error: Component R16 not found
ATTRIBUTE VALUES
Error: Component R17 not found

ATTRIBUTE VALUES
Error: Component R18 not found
ATTRIBUTE VALUES

Error: Component R19 not found
ATTRIBUTE VALUES

Error: Component CT12 not found
ATTRIBUTE VALUES

Error: Component R20 not found
ATTRIBUTE VALUES
Error: Component R21 not found
ATTRIBUTE VALUES

Error: Component R22 not found

ATTRIBUTE VALUES

Error: Component R23 not found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5V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VBT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CCRST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32401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3210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3039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CCCLK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CCIO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24640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14261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3060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IGT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24374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EPN1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426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45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EPP1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ICP1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ICN1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9680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9364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9409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9459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9469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AGND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9927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9931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PD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24644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12990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2615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13050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26156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RXD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10431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1305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13067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EMWRGOFF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TXD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26169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26171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26172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26173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48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P4.4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P4.7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2633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364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373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433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442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47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2052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80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2068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12837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12839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14866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26337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29031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31589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RXD0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TXD0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27842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15482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27849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15626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TXD2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20780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20782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TXD1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RXD1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2078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20786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20787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20788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RXD2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31482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30636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30647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31488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29113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494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3176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31938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3198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29120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29130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29154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32012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P4.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P4.6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1799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32147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17999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18000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P0.3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P0.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P0.7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VDDLP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P1.0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P1.1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P1.4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P1.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P1.6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P1.7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P1.2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P1.3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29723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29730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29737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29741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P2.1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P2.3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P2.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P2.7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P3.2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P3.3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P3.4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P3.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P3.6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P3.7

**INPUT WARNINGS FOUND**

楼主:
好多元件倒过去后才有几个显示出来

网友:
你没有PCB封装或者没有指配!!!

楼主:
我有做啊!而且在PART里有添加指配啊!楼上的有没有QQ啊!指导我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