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shape上上锡?出GERBER时怎么表示?主要是方便以后加厚锡的厚度,承载大电流。

楼主(2010-04-16):
1.我是先shape,新建一个层,照着相应的shape画出shape,只不过所在的层不一样,出GERBER时添加新建的层,这样这些地方就有焊锡了,(助焊层)

2.还是说和电路板厂沟通,说只要是有SHAPE的地方就加锡吗?画好相应的这样做行吗?(出GERBER时是没有这层的)

不知道哪种方法是可行的?各位如果有好的方法就教教我?

楼主:
或者是怎么表示你要加锡的地方?

网友:
开SolderMask
引用 网友A:

    还有添加pastemask

楼主:
是除了要画出pastemask这层,还要画soldermask,把绿油去掉,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对不对?是画在新建的那个层上面吗?出的时候出这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