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不看好ADS在信号完整性仿真的市场前景

楼主(2010-04-17):
不如cadencementor和PCB结合的紧密,它们可以提起约束,然后约束驱动设计,ADS是设计射频微波电路的,
不知为何想在SI上分一杯羹,能取得他们预想的成功吗?

楼主:
甩开加密的Hspice模型,ADS可以在高速串行信道仿真中扩大市场份额,不然的话,看不到ADS在SI中的前景,
传统的并行用Cadence和Mentor,高速串行的用Hspice,现在好了,ADS可以在高速串行仿真中占有重要地位。ADS仿真SI的优势还是在和测试结合吧?还是更看好Mentor和Cadence在SI仿真中的前景,因为它们有先天优势,就是和设计系统PCB无缝链接。更看好Mentor,有完整的链条,整个系统设计加仿真的工具都有了,看看能不能整合出一套比较好的系统,期待。

网友:
ADS还是在通信仿真上优势明显。如果ADS能把momentum搞精也就行了

网友(2012-03-14):
ADS仿真优势更在于更高频率,如果上3GHz以上,其他软件就力不从心!
从这点上讲,Cadence软件只适合比较低频低速仿真。

网友:
前不久才问了这个问题: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776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