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原理图元件属性不显示

楼主(2010-04-17):
用软件将protel99的原理图转到pads2007中,在元件的属性里面加了个VALUE值,结果显示不出来,修改了显示属性也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2010-05-23):
系统默认的元件属性显示颜色是黑色,你当然是看不到,去display colour 把颜色改一下就能看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