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allegro 16.2的几个小问题,还没习惯16.2

楼主(2010-04-17):
1、allegro 16.2能不能将右侧的find,option,view设置成15.x一样呢,用鼠标滑来滑去太麻烦
2、16.2将鼠标停留在某一对象上时会自动暂时高亮,移开就消失,能像15.x一样可开可关么
3、将右侧的find,option,view弄乱了怎样恢复
用过的,说说吧

网友:
1、allegro 16.2能不能将右侧的find,option,view设置成15.x一样呢,用鼠标滑来滑去太麻烦
  点1所示按钮,右侧的find,option,view可以在“固定/隐藏”之间切换
2、16.2将鼠标停留在某一对象上时会自动暂时高亮,移开就消失,能像15.x一样可开可关么
好像跟find有关,ALL OFF就不会了。
3、将右侧的 find,option,view弄乱了怎样恢复用过的,说说吧
 点3所示菜单项,应可以恢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网友:
16.2将鼠标停留在某一对象上时会自动暂时高亮,移开就消失,能像15.x一样可开可关么
EDA365论坛网 好像跟find有关,ALL OFF就不会了。==========》但是在LAY线时还是要打开,请问有没有其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