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画原理图的时候,窗口突然关闭,之后再也打不开

楼主(2010-04-18):
在画原理图的时候,窗口突然关闭,之后再也打不开,出现一个警告信息!怎么解决啊?

楼主:
没人知道吗?我卸了,重装还是一样啊!

楼主:
希望高手指教,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可是开不了它,我的任务不能进行啊!!

网友:
打开你的任务管理器看看capture.exe在不在里面,如果在的话,直接结束任务,然后再重新启动capture

网友:
打开你的任务管理器看看capture.exe在不在里面,如果在的话,直接结束任务,然后再重新启动capture
引用 网友A:

正解!!

楼主:
问题是它不在啊,我看过了,因为它不在,所以我就卸载了,重装还是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它不在啊,我看过了它不在,所以我就卸载了,重装了还是一样啊,怎么办呢?

网友:
重装前删除剩余文件了吗,如果没有,重装不覆盖原来的文件,还是不行.应该在软件没出问题前备份文件......\SPB_16.2\tools\capture\CAPTURE.INI,出问题后把备份的文件覆盖过去,或许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呜呜、、、、弄了两天还是不行,又有任务在身,就选择重装系统了,如果你早点看到我这帖子可能就不用重装系统了,弄得现在还要把那些要用的软件重装回来,但还是非常感谢你,我记住了,到时再出现这问题我就试试,还是希望它不用再出现问题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