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logic里send netlist到PCB不成功?

楼主(2010-04-18):
在一个pcb文件中我将dxf文件导入,并放置在12层。然后通过logic send netlist到该pcb文件中,但没有导入成功,而且显示的结构图也消失不见,请问什么原因?
(没有画boardline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附:我将该logic文件send netlist 到一个新建的pcb文件中却是成功的

网友:
logic的层数和pcb的层数不对?设置一下看看,最好传文件上来

楼主:
后来用eco关联上去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send netlist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