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ORCAD画原理图,PADS画PCB,原理图中的元件封装应该怎么设

楼主(2010-04-18):
是用orcad里自带的封装还是pads LAYOUT的封装?

网友:
要用PADS画PCB,那封装就肯定要设置为PADS中得封装,需要注意的是用ORCAD画原理图设置封装时需要对应得封装是PADS封装库中得Part Type,而不是Decal。

网友:
好像新的的ORCAD Capture 16.3无法直接输出PADS的网络表吧

楼主:
要用PADS画PCB,那封装就肯定要设置为PADS中得封装,需要注意的是用ORCAD画原理图设置封装时需要对应得封装 ...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