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 Logic中如何删除连错的网络线

楼主(2010-04-19):
求助:pads Logic中如何删除连错的网络线

      小弟刚入门PADS9.0,在PADS Logic中删除网络线时发现网络线无法删除,另在调用三极管型号为:Part Type BC856 后其参数 BC856 没有显示出来,将其改为8550后也没有显示出来,还请各前辈及高手回复!

      即然PADS Logic绘原理图这么难用,哪你们是用什么软件绘原理图的!

     其待回复!

楼主:
其待回复!

网友:
建议你上书店去吧,不要在这里做无谓的等待了。

网友:
1,删除命令的使用:

2,更改value值后的操作:

选中器件后,点右键,进入属性对话框

3,如果你觉得logic这么难用,建议你换其他软件或者好好看书

网友(2010-06-19):
jimmy回复的很详细

网友:
补充5楼的,如果选中的网络那个删除按钮变灰的话请放弃选择的网络再点删除按钮后再选你要删除的网络即可!

网友:
PADS Logic还不错的,从2005版起改进了很多,越来越人性化了。

网友(2011-05-22):
选择要删除的连线,选择右键中的select connection,点DELETE删除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