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布线中的问题

楼主(2010-04-19):
我是一个新手,用16.3版本,做了一个SOIC的封装和PQFP封装,但在布线连接时,发现两个器件之间的
能够连接通,但连接在两个之间的鼠线依然还存在,或者某个PAD上存在一个三角形的鼠线,
在现实状态时,发现还有UNROUTED CONNECTION,但无论怎么去连,鼠线依然存在,(采用自动
布线之后也是如此,应该不是连接点位置与PAD位置产生的偏差)。

当启动PCB ROUTER时,告警为
#padstack SOIC_23_5 contains shapes without any size,
#            please check the definition of the padstack in the design file.
该PAD为一个标准的矩形PAD,没有定义热焊盘,也没有抗电距焊盘,就是一个
标准的SMD焊盘。

各位高手支持一下吧

网友:
我的16.3也有这问题,发现有时候连线时,明明点击到pad,但是PAD上存在一个三角形的鼠线,只好从pad向etch再连一次!这样才能消除三角形的鼠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