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匹配电阻用一个还是俩有么优缺点?

楼主(2010-04-19):
各位,刚接触LVDS信号请教各位!
一路LVDS输出接两路输入,输出到两路输入完全等长。我的匹配电阻是放一个还是两个。
那种比较好?对我的信号有什么影响?
谢谢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其实你可以看看NS的手册关于总线LVDS的总线方式,通常是没一个接收端一个电阻。

是否走T型,还是走菊花链,可以根据源末端的距离在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