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地层与参考电压层怎么选择

楼主(2010-04-19):
看到很多设计指导里面有的信号要求地层 有的信号要求参考system电压层,请问它们有什么区别?

网友:
信号回流和平面的电压没有关系,地层和电源层做回流平面都可以

网友:
只不过,参考地更好上一些

网友:
我觉得这取决于IC的设计和制造问题
信号回流要求有低阻抗,那么在设计过程中IC内部由于结构、工艺、版图等原因会造成相对一些信号电源回流阻抗小于地回流阻抗,这就要求参考面选择电源层
datasheet会有这个,说明他们的IC设计工程师对芯片吃的比较透,应该是大公司的高端货
一般来说,我们对内部的事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布板尽量满足设计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