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门电路制作的问题

楼主(2010-04-19):
    我在pads中要制作一个封装,逻辑封装做了四个,每个都5个Pin,但都有2个是共用的(GND和VCC),这样对应的pcb封装就应该是是14pin了,这时就出问题了,当我要添加小于20pin的封装时,总提示出错,请问,我要怎么操作,才可以添加上14pin的封装呢?

网友:
    把error信息发上来,顺便截个图!

楼主:
    这个就是出现的错误。
个人感觉是不能有共用的pin;
    因为我在每一个门电路中都设置有共用的GND和VCC,所以导致我增加时少于原pin20的封装时,提示错误。

网友:
    你试试把GND和VCC设置成signal pin 行不行,
    PS:我家里没装pads,所以不确定这方法行不行得通~

网友(2010-08-17):
    共用的VCC和GND的编号也得一样

网友(2011-02-15):
    把GND和VCC设置成signal pin 好像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