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个问题

楼主(2010-04-19):
焊盘和过孔是同样的net但是离得近了也会报错,有没有办法不让他报错呢

网友:
只是有DRC,没办法消除。能挪开还是挪开,不能挪开也没关系,还有的VIA是直接打在PAD上的呢,不过这样的一般情况只是局限于GND,要视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