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联谐振谐振点频率的问题,望各位大牛指点迷津

楼主(2010-04-19):
希望大牛们能解释以下为什么?我对orcad还不太懂!谢谢大家了!!

楼主:
为什么没人关注啊!!急啊!!!

网友:
没用过仿真,帮你顶一下。

楼主:
我主要是想了解一下orcad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结果,以便于我以后的学习,希望有大牛解释一下,这对我很重要,我毕业设计要用到

网友(2010-07-18):
1、一般模拟电路计算结果与实际有10%~20%左右的误差是正常的,这就是为什么电感、电容要做成可调的原因,你得这个误差确实大了点,软件仿真时输入的元件参数很重要,如常用电阻有碳膜、金属膜、金属氧化膜;电容介质有空气、固体、电解质;电感有空心、铁氧体、金属物等等……,各种材料的物理性质都不相同。
    2、我们常说的元件值,是它的标称值,标称值是有标准的,如E6、E12等等……,制造过程中也是有误差的,这也是为什么有精密、普通之分的原因,通常将小于1%误差的称为精密元件,否则即是普通元件。
    3、你的这个串联谐振是低频振荡,如果高频还要考虑分布参数哦,电阻不再是纯电阻,它有分布电感和电容;等等等等……。
    4、元件的温度特性也非常重要,既有正温度系数,也有负温度系数……。
    综上所述,模拟电路相对数字电路确实比较难弄,不像在数字电路里,只是对对数字接口就可以了,计算机仿真的基础是各个元件所建立的数学模型,只是一个参考,和实际也有误差,国外技术之所以先进,其在理论、制造和仿真上都有较深刻的研究。
    简单说一点个人理解,不正之处海涵。

网友(2010-11-01):
呃,我也是新手呢,互相学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