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PADS怎么分割内电层

楼主(2010-04-19):
请问大家,我在画一块4层板,中间2层为电源层和地层,电源层有4个电源,地层有2个地,我要对这两层进行分割,如何设置它们的层属性,是设置为CAM,还是Slipt/mixed?如果是设置为CAM,它们不能分割;设置为Slipt/mixed,覆铜后,按书上的步骤走,只有顶层和底层覆铜,中间两层没有覆铜,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是一个初学者,请知道的告诉一下,非常的谢谢了。

网友:
tools/pour manager/plane connect/start

网友:
1,设置为CAM时,需要利用2D线进行分割。不推荐使用

2,设置为Slipt/mixed时,要在相应层画灌铜框,你说的按书上的步骤走,只有顶层和底层灌铜,估计是你把灌铜画在顶层和底层的原因。

第三种方法:全部设为no plane.就像在顶层,底层画灌铜一样,在第二层,第三层同样处理。

楼主:
谢谢JIMMY解答。我设置为Slipt/mixed,在地层试了几次,地有2个地,一个AGND,一个DGND,我分割好之后,网络也设置好,然后tools/pour manager/plane connect/start ,可是只有连接DGNA的那个区域被覆铜,AGND的没有覆,我也试过修改优先级,但是还是不行。从顶层打孔接地时,焊盘不是热焊盘,是不是就连接不上了,这个如何设置???

   呵呵,问得有些繁琐了,希望知道的再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
把源文件放上来吧,省得猜!

楼主:
呵呵,源文件我已经上传了,请高手们帮帮我吧。

网友:
我也期待这个问题!!ouou

楼主:
哦,我下课之后试试,非常非常谢谢eie,呵呵。

楼主:
呵呵,连上了,谢谢eie。

网友:
学习了,走过留痕,拿分走人,顶。。。。。。

网友:
学习了 ,EIE高手

网友:
請問版主是那是人,很專業。好強。
佩服

网友:
請問版主是那里人,很專業。好強。
佩服
學習

网友:
1.外框只能是闭合图形,不能是线段
2.栅格设置
3.外框内必须只有一种电源
4.检查外框画的是否合适,换个方式画一下外框试一下

我刚开始也是这样,最后换个位置画就好了。

网友(2010-11-28):
走过留痕,拿分走人

网友(2011-07-06):
不太明白

网友:
不太明白,不知道从哪里打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