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设置Simulation\Computer Resonant Modes后出问题

楼主(2010-04-20):
设置后出错误!那位高人帮忙看看

网友:
帮你顶下,这个问题我还没遇到过,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是不是你的路径是中文路径 或者你使用的破解文件已经正在使用 你可以将这个文件在copy一份仿真试试

网友(2010-07-30):
Dear Brother,
I faced the same problem. This is how I solved.

 1  Import the .ANF file
2  Save it as  abc.siw ( abc means name of your choice)
3  Open abc.siw file.

The problem gets solved. I hope this will help you.

By the way I have a problem.

In the simulation menu, only Compute Resonance Mode is working. Other functions are not working. Can you please tell me what to do?

Also do you have a good training manual and tutorial .siw files? Please give me. ( lgos121345@yahoo.com)

Regards

lgos

网友:
Reply 1 # xyy_zhong

Dear Brother,
I faced the same problem. This is how I solved.

1 Import the. ANF file
2 Save it as abc.siw (abc means name of your choice)
3 Open abc.siw file.

The problem gets solved. I hope this will help you.

By the way I have a problem.

In the simulation menu, only Compute Resonance Mode is working. Other functions are not working. Can you please tell me what to do?

Also do you have a good training Manual and tutorial. SIW Files? Please give me. (lgos121345@yahoo.com)

Regards

lgos

楼主:
Compute Resonance Mode,英语不行会翻译不会写。
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问题:其他功能需要你设置PORT,电压PORT或电流port才能仿真,来提取S参数Z参数和相应模型。你去看看教程就知道了。

网友(2011-06-11):
看似叠层设置错误或无地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