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层板盲埋孔的设计方案,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0-04-20):
我看到有个板是这样的:
六层:top   mid1   mid2    mid3    mid4     bottom
过孔类型有:一种为 top-》mid1  ;  一种为 mid4-》bottom  ;  还有一种为 mid1-》mid4.

请问这样合理吗?  本人不大理解mid1-》mid4这个埋孔,能做吗??

楼主:
怎么都没人回复

网友A:
合理
能做

楼主:
top->mid1意思是第一二层钻一次孔
mid4->bottom第五六层钻一次孔

我不明白mid1->mid4是怎样钻的?

高手指点下好吗

网友:
何不电话咨询你的PCB供应商呢?

楼主:
有没有人告诉我一下,一般6层板盲埋孔的层叠方案是什么?

网友:
这样不合理,成本很好的!!!

网友(2011-08-18):
埋孔一般是用激光钻孔的,又叫镭射孔

网友:
12,25,56,这是最佳的也是最经济的!

网友:
1-4的孔是个败笔! 6层板如果非的用盲孔的话,最好是 1-2,  5-6 , 2-5, 1-6, 当然有用到盲孔的芯片比如0.5mm pitch的,最好放在同一面,这样就只用1-2或者5-6就行了,没必要两种同时都用。
盲孔能少用就少用,能不用就不用。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就我知道的,手机板子上的六层板,为了不影响走线及电源平面,通常都是用盲孔的。其中又做成1-2.2-5,5-6三种孔。如果是走线要走1-5,就先打个1-2盲孔,再打2-5盲孔下去。
不会有人去做1-5的盲孔。

网友:
樓上說的正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合理
能做

1-4就是从1层钻到4层结束。

网友:
请教:用pads画原理图生成网络预拉线是不是很不方便?

网友:
盲:1-2,2-5,5-6.  这是普通的6层一阶HDI板啊,可以做的,成本当然是比较高了。

网友:
成本高,但是不容易抄袭和盗用,值得,不过六层的叠层应该是很简单的!1-2;2-5;2-3;3-4;5-6;1-6;这几种孔都可以用上!

网友:
请问这样多层板盲埋孔设计要有什么条件?有专门的设计方法吗?

网友:
2-5的叫埋孔,在制作的时候其实就是通孔,不过上下还有各有一层,被埋在里面了,所以被称为埋孔.
1-2,5-6都是盲孔,激光镭射的,加工有点难度.
1-5理论上可以做出来,但是现在估计难度很大,除非孔和外面间距很大还有1-5层厚度不大,不然对位和镭射,镀铜难度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