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层板盲埋孔问题

楼主(2010-04-20):
我看到有个板是这样的:
六层:top   mid1   mid2    mid3    mid4     bottom
过孔类型有:一种为 top-》mid1  ;  一种为 mid4-》bottom  ;  还有一种为 mid1-》mid4.

请问这样合理吗?  本人不大理解mid1-》mid4这个埋孔,能做吗??

网友:
盲孔是指外层与各内层之间的导孔。埋孔是指各内层之间的导孔,外观看不到。在设计多层板时应用盲、埋孔为设计者带来方便,但制板成本要高一些。不存在合理与否和加工问题。

网友:
本来想给你传个导通孔种类的说明的,无奈网速太慢..

网友:
忘了说,是图片.

楼主:
用的过孔真的不需要考虑加工厂能否做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通常情况按PCB设计规范推荐规格设置,特殊情况要与加工厂沟通。

网友B:
一种为 top-》mid1  ;  一种为 mid4-》bottom  ; 称为  盲孔    还有一种为 mid1-》mid4.
称为通孔  而不是埋孔

网友:
合理,  可以做。

网友(2010-05-20):
一种为 top-》mid1  ;  一种为 mid4-》bottom  ; 称为  盲孔    还有一种为 mid1-》mid4.
称为通孔  而不 ...
引用 网友B:

    mid1-》mid4.称为通孔    这不是通孔是埋孔
 通孔是T-B

网友:
非常合理,这种叫一介盲埋孔。   1。2。3。4。5。6层
1-2层和5-6层是盲孔,   2-5是埋孔,埋在里面的,  1-6是能孔,    一般的盲埋孔都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LZ的想法mid1》mid4可能在国内无法完成
多层板的制作可以认为是多个2层板叠加而成;这就有上面的说法,试想6层板是由3块双层板组成,这样你能在第一块2层板的底层和第三块2层板的顶层开孔吗?答案是不能

理想的开孔:
6层板:1和2;3和4;5和6(另外1和3;6和4也可以开孔)

网友:
激光钻孔可以解决,楼上的只考虑的是机械埋芒孔吧

网友(2010-06-29):
一般做盲埋孔的六层板是这样的1+4+1,,中间的四是两个双面板叠加而成.表面的盲孔是激光做的,孔径可以做到0.1,孔的焊盘是0.275mm,中间的埋孔是机械孔,孔径大一些.

网友:
lz你设计的方式 机械盲埋孔 无法完成,因为钻孔在层间出现了交叠。

网友:
刚刚接触到这一块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