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capture生成的tel网表导入allegro发生错误

楼主(2010-04-20):
别人发的brd和dsn。用capture生成网表。用的是other, telesis.dll。生成网表时没有报错。cobined property那栏也填了 PCB Footprint。 当导入allegro时,出现

ERROR(SPMHNI-113): Expected ';' , found an illegal character, line ignored.
-------------------------------------------------------------------------------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哪里出了问题?应该怎么改?大概有13处这种问题。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原理图有非法字符,你可以用第三方软件去掉非法字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何用第三方软件去掉非法字符

网友:
    把PCB Footprint换成 'PCB Footprint' 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后来发现是PCB的封装里将元件的定位孔定成了管脚,而原理图里没有这个管脚,所以对应不上。用别人的东西真的是要仔细查呢。